[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13pro求助

楼主(2023-08-27):
联想小新13pro板号LA-E011P.求助如图B+电压两个PWM
MOS型号,被人换过。找了两个管子代换上开机B+电压7伏,亮机1分钟黑屏变19.5伏

网友:
找对应的图纸,看什么类型的mos管,正常代换的mos管不影响使用,

网友A:
箭头那是啥,主板烧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箭头那是啥,主板烧穿了吗

他这个看就是主板烧穿了

网友:
兄弟们跑歪了,我是求两个B+PWM电路MOS管型号,图纸是一个二合一管子,实物板子上是两个管子?那位大哥正好有板子帮忙看一下:kai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