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HD3 BIOS信息保存不住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3-08-27):
现象:
cmos电池漏电,进入cmos设置,保存资料后。断电重新开机资料丢失。

检修:
分析cmos电池电路:
RB电阻前的VBATT电压正常3V、RB电阻后面VBAT电压只有0.8V,D1后面的电压0.5V,电池电流在1-2mA。断电测量对地阻值,VBAT,对地阻值几百欧姆,D1的3脚对地阻值1M多。怀疑BC12漏电。拆下更换电容,使用万用表测量VBAT对地阻值恢复到1M多,装上电池,重新开机,进入bios设置保存,第一次断电重新加电信息可以被保存。
装机重新上电再次开机(后面噩梦来了),bios信息再次丢失。拆出主板再次测试电压VBAT电压值再次降到1V以下,取出电池用万用表测量VBAT对地阻值,在1M。怀疑D1损坏,加电时阻值变低,拆下D1,重新加电VBAT仍然只有1V以下;怀疑新换的电容BC12有问题,拆下BC12,重新加电VBAT仍然只有1V以下;怀疑IO芯片IT8727F内部损坏,拆下IT8727F,重新加电VBAT仍然只有1V以下!!!(实际上到当前状态VBAT这条线路上只剩下线路板上的线路,已经没有任何元件相连了。)此时用万用表测量VBAT对地电阻在19M。怀疑万用表测量数据不正确。拿出数字电桥,电压调到1V(最高支持1V),测量VBAT对地直流阻值为341欧。现在甚至怀疑VBAT线路过孔跟板层间有短路问题。最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重新检查了VBAT线路。用放大镜查看BC12(下面标注的元件)的焊盘,两个焊盘中间有不规则的锡粒。(有问题焊盘的图忘了拍)。修复:加点焊油,烙铁重新加热焊盘。用数字电桥再次测量对地阻值回到兆欧级别了。焊回D1、IT8727F(对BC12有阴影了,没装它),装电池,重新上电,终于可以了。
总结:焊盘间不规则锡球引起在不同电压(万用表电压较低、数字电桥,实际电路电压较高)的奇怪现象,排查难度高,需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做依靠。由于我是业余选手,修的是自己使用的主板,由于资料不全,知识不扎实等原因,在排查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主板的型号比较古老,仅记录。

网友:
这不就是原件腐蚀了一些吗!洗洗  加焊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键盘在dos下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