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ideapad 700 15ISK 开不了机 维修初学篇

楼主(2023-08-27):
ideapad 700 15 ISK 放包几个月没用,拿出来用就开不了机了,完全没反应。搜索了下某鱼,这个笔记本可正常用的1000多左右。 换个主板也要几百,看起来维修价值不高。好多年前学过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现在都忘得差不多了。突发奇想,是不是自己学下笔记本维修,这个刚好是坏了,学下怎么维修,也可以回想下以前学过的电路原理。手头工具只有万用表,没热风枪。一步步来,先学论坛的其他同学的维修经验,同时买个热风枪,学学怎样用热风枪。 开这个帖子,记录下过程,时间可能很长,慢慢来,急不来。

网友:
电源
1.  笔记本默默工作的RTC电路,相关的图

网友:
RTC会有哪些电路故障,怎样处理呢? 学习完再添加内容

网友A:
阁下想自学笔记本维修是吗?不想花钱的话去B站找教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网管理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 ...

好的,谢谢!

网友:
等待更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阁下想自学笔记本维修是吗?不想花钱的话去B站找教程吧

会的,谢谢!

网友:
电池易找,电压3.1V。 但是Q2501在哪里呢? 找了一圈,在主板另外一面,写着Lenovo的芯片边上。

测量rtc_power是3.1V,正常。rtc_sux_s5 是 2.95V ,正常。
再测了下19V,电压有时没有,有时由 0-3V 间波动,不断循环。
断开电源,单独测电源,19v电源稳定不变,难道主板过流导致电源保护了吗?后面再查查

网友:
另外热风枪也到了,试了下温度,能焊接贴片元件,但还没熟悉,没在主板上操作

网友:
“测了下19V,电压有时没有,有时由 0-3V 间波动,不断循环。”
关于这个3V的电压是数字表跳动时的显示,实际因该是更高的电压。

手上只有万用表,按网上的视频,用测二极管的导通档逐个测电感,有些地方显示0.01,看来是短路了。

网上视频介绍烧机法,但手上没可调电压的电源。 突然想到,既然我测的电压是0-3V间波动,也是短路后电源保护,那么有些元件应该会发热。到处摸了下,发现两个地方有点温热
1. 隔离保护管
2.下图地方

网友:
两个管和电容的有些温温的,不热那种。仔细看了电容,看样子有点异样
于是拿了热风枪在一些小电路板,练习了下。 350度,第三档风,似乎拆开和安装还是能能接受的
想好了决定把这个小电容先拆下

网友:
热风枪还是按 350度,第3档风吹了下电容,电容表面的锡没看到融化,用镊子也取不下。怪了,和在小电路板上的练习完全不一样。把温度调到400度,这次虽然没看到锡融化,但用镊子稍微用了点力,还是能取下,效果如图,感觉电路板是不是坏了

网友:
测了下,真的短路了。然后去哪里找这电容了,想起有个就USB硬盘盒,于是拆了个大小差不多的电容

网友:
测了下笔记本,拆了电容后,笔记本没短路了。决定换电容安装上。困难重重,电容太小,一吹就跑位了。左手拿镊子,不断抖动,一直没固定好。最后只好用镊子轻压着吹。 也没看到锡融化,却焊上了,虽然不好看。

网友:
笔记本安装好后能正常开机,运行也正常了。第一次学维修就成功。真是运气

请教下大家以下问题,
热风枪852D

1应该调怎样的温度和风速才适合处理笔记本的元件
2看不到锡融化,怎样判断可以拆下元件了,怎样判断已经焊好了?
3焊接时,怎样固定这些小元件?

网友:
祝你早日成长,装备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