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90 不充电问题!请指教!

楼主(2023-08-27):
型号:DELL 5590  板号:18778-1

故障描述:不充电,单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是关机后,无法开机。

单适配器测量,公共点为13v,插上电池公共点会被拉低到2.6V,更换过充电芯片(9538h),刷过BIOS,都无法解决。 查充电芯片供电 VDD5V,ACIN3.7V,ACOK3.3V ,ACIN19V,还需要查那里?跟电池有关的只剩下EC了,但是这个带程序,某宝没剪版的。我看论坛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案例,但是没有说明问题所在,
希望能指点一下小弟,如修好,重金酬谢啊

网友:
单适配器测量,公共点为13v,插上电池公共点会被拉低到2.6V,看样子存在短路呀,阁下断开节点,一点点排查吧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A:
电池mos管是否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mos管是否异常

测量没有问题

网友B:
换个电池试试 在查一下两者共用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池试试 在查一下两者共用的地方

电池换过了

网友:
那就看看保隔 电池放电 还有充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C:
你用适配器开机进BIOS 看一下电池哪里能不能认到 还有下面能不能识别功率  如果能认到电池跟EC就没关系了 就看适配器检测那一路 稳压二级管不能短路不能断线 就这二种可能 细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充电mos管测下

网友D:
戴尔g3 3590,不充电是ec问题,ec是mec1416

网友:
充电电路mos管的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你先进BIOS看看能不能识别电池以及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适配器开机进BIOS 看一下电池哪里能不能认到 还有下面能不能识别功率  如果能认到电池跟EC就没关系了  ...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关键现在插上电池就不会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戴尔g3 3590,不充电是ec问题,ec是mec1416

EC确实是这个型号,我看看找个换换试试

网友:
是不是那个放电的MOS烧了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管子

网友(2024-01-21):
今天我也碰到一样的故障了,DELL V5590,单独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是接上电池就不行,触发电流刚起来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