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5 5500 板号 19753-1 通病求助

楼主(2023-08-27):
     这个机器这个星期遇到第二台了。两个机器故障一样 故障现象、(散热片和 散热硅脂都排除了 硅脂用的是最好的 7950不用考虑散热) 第一 机器正常开机 能进系统 但是一二十分钟  高温 死机  第二 有时候还会直接灭屏 但是机器运行正常  第三 还会蓝屏  第四  换系统 WIN10 win11  装原厂系统能进系统 但是安装2个显卡驱动就死机  黑屏  蓝屏  。 这应该是通病 希望有经验的师傅传授下 、 上个板子已经找人换主板去了。 这个今天又遇到一台 所以感觉是通病。

网友:
种种现象表明,这和显卡有密切关系,可以围绕显卡及其周边维修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下,只要开启外星人控制中心的高性能模式就正常使用,也没彻底解决。

网友:
那就查找显卡或显存,,,

网友A:
修过两台不定时死机的,是加焊CPU供电IC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两台不定时死机的,是加焊CPU供电IC解决的,

也是 这个机器么

网友:
是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CPU 供电容易出问题么这机子?

网友:
这种问题杂时间还不稳定的我一般选择换板  因为不管怎么看都脱离不了CPU显卡

网友:
遇到了两台放弃了

网友:
我有个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
公布答案 :问题解决 CPU供电芯片从新拆下来 焊接下  显卡最靠近的8694 换了。硅脂上好的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现在正儿八经做真正维修的不多了。希望大家相互帮助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
跑一下显存mats,看一下显存有没有报错

网友(2023-11-19):
那么到底是换cpu供电芯片好的还是换靠近显卡的8694好的?

网友:
这个现象只有打波处理才比较快找到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跟楼主同样故障现在,加焊了cpu供电无果故障依旧

网友B(2024-01-02):
这机器的通病是CPU供电一个100K热敏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的通病是CPU供电一个100K热敏电阻坏了
图纸找不到,主板标号多少?

网友:
遇到差不多问题,找不到这个图纸

网友(2024-03-05):
遇到一台时能亮机时而卡内存的,试试这个方法看看,好像修好了

网友:
换了CPU供电芯片试了没???

网友:
CPU供电部分查一下

网友(2024-10-02):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改成集成显卡也是不定时 卡那死机,我觉得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