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161201-AA 板号R10-6050A2789401-MB-A01 不开机不触发

楼主(2023-08-27):
小米 161201-AA 板号R10-6050A2789401-MB-A01 不开机不触发
拔掉键盘能触发,插上键盘不触发,键盘没问题断开R252 解决

网友:
感谢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断开R252是个什么道理?没有明白。

网友A:
有没有试过断开D262?

网友:
刚修到一台不开机的是RTC一个小电容短路

网友:
图纸发出来啊

网友:
断开r252不就大小写灯不会亮了

网友:
南桥、EC干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断开D262?

断开D262肯定不行。

网友B:
那还是键盘有问题麻

网友:
D262压根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键盘有问题麻

确定键盘没问题

网友:
断开这个电阻是什么操作  小白来学习了

网友:
大小写信号灯的信号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2023-11-19):
LED短了吗?

网友(2024-01-06):
也碰到了,拆了R252就可以了,大小写灯不能亮了,换EC,换接口都不行,不懂是什么原理

网友:
加大电阻试试

网友:
刚好遇到同样问题,拆掉R252解决

网友(2024-04-11):
为啥那个电阻

网友:
感谢楼主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是拆了那个电阻键盘可以开机了,就是没明白那个电阻为啥影响了

网友(2025-06-09):
太优秀了,这故障不好找,我昨天也修到了此板号的小米同故障,而且故障现象是有时能开机,但大小写灯常亮,卡死在黑屏,更多的时候不充电,电池有28%的电也不行,我很好奇楼主是怎么发现到此处的?影响了P3V3A?还是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