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77 pro 不能开机或者能不能

楼主(2023-08-27):
主板B10没电压,io63脚3.4V101脚0V(型号NCT6776D),bios针脚1.7V,Q811S极5V,D极0V,G极4.9V,
按开机没反应,后有取下南桥的散热板,清理了一下,能开机了,待机电压B10还是没有,MOS811
和上面一样,能开机。用一段时间南桥很烫,自用的。请问一下!下一步要检查什么地方,小白研究
半个月了。

网友A:
B10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B:
这cpu供电也太奢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10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261 ,请问一下B11也有电压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cpu供电也太奢侈了

集成软驱光驱,双网卡,向下兼容的主板

网友A:
像图中那样连条线,估计PCIE插槽的B10脚就有3VS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图中那样连条线,估计PCIE插槽的B10脚就有3VSB了

好的,那个B10时有时无,没有也能开机。请问一下那个Q811mos管的G极电压是从哪里来的?G极有电4.7V,B10就没电压。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电阻或者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
测另外几个PCIE  B10脚有没有3.3V,开机针有没有3.3V,测几个待机条件正常不,都正常,测各电感阻值正常不,也可以直接拉低绿线测各路电压

网友(2023-09-27):
没待机,没复位,能开机进系统。好像把网卡烧了,系统识别不出来网卡。现在完全没发开机了

网友(2023-11-18):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