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DELL 15 5577班号AM9B图纸

楼主(2023-08-27):
求一个DELL 15 5577班号AM9B
AM9A的有很多原件不一样 机器进水了
进水
DELL

网友:
谁能提供一个AM9B 主板背面 显卡风扇接口附近高清照片

网友:
就是这里进水了 上面一刷零件都掉了

网友:
找到点位了 把进水原件换了 按开关1.2A掉电

网友:
这个1.2A掉电 除了集显供电都出来了 也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是独显坏了 断开独显供电可以开机

网友:
N17P G0 A1 1050显卡 1.2A掉电时测独显供电芯片VID脚没有动作

网友:
换了N17P G A1就正常了

网友:
论坛上看到有人也是1.2A掉电 也可以断开独显 就把独显供电PWM芯片VCC脚断就可以

网友(2023-11-02):
谢谢指点,DELL Inspiron 15-5577
触发电流只到0.55,查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