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量产工具!慧荣SM2259XT2G东芝颗粒TH58TFT0EFKBA8J

楼主(2023-08-27):
求助大神,前天周五晚上笔记本开机卡LOGO了,上网搜了一下,说可能是硬盘坏了,第二天起床之后卸掉笔记本的硬盘,插上启动U盘就能开机进PE了,后来找了个机械硬盘安装了上了,给电脑装了个WIN7现在能用了,
上网学了半天,然后把固态硬盘的壳拆了,就开始找量产工具,找了两天,跳线也接对了,也能识别了,试了得有40多个工具了 ,都不好使
我是没招了,到这里来求助大神们,看看谁有量产工具分享一下,谢谢!
慧荣的主控 SM2259XT2G 颗粒是东芝的TH58TFT0EFKBA8J        256G的硬盘

网友:
我这个ID的图对不,全都是这两天在网上看的教程,周末这两天啥都没干,坐这两天就找工具了

网友A:
kurasa blum tersedia untuk partikel nand itu,..
coba gunakan opening card tool sm2259x2 dan modifikasi parameter file nya

网友:
引用 网友A:
kurasa blum tersedia untuk partikel nand itu,..
coba gunakan opening card tool sm2259x2 dan modifik ...

感谢你的回复,我在工具没看到可以改制程的选项,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工具去改,唉!不会了。感谢回复,谢谢!

网友:
求大神出没,救我于水火之中啊!

网友B:
量产要转接卡的,你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产要转接卡的,你有没有??

我是用这个接的,行不行啊?就是接移动硬盘的线,没有转接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