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6LU,有人会改集显吗?附图纸

楼主(2023-08-27):
一台华硕FX506LU 版号:DABKXFMBAC0 REV:C,  内接屏幕无显,外接正常
加焊过显卡后,连外接也无显了,但大小写键能正常切换,说明能正常开机就是无显。
查了一下CPU是I5 10300H带核显,在此想改成集显,把显存供电和显卡供电都断了,开机但依然无显,不知道这款机子是不是这样改集显,
求助大神们有何建议,谢谢了!附上图纸

华硕 FX506LU

网友A:
bios里面不是能选择首选显示项吗,选择igx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不是能选择首选显示项吗,选择igx

都不显示了,就不要想什么进bios设置了

网友B:
重植显卡应该比改集显要轻松多了,不废脑细胞

网友C:
这个图纸不是独显直连啊。直接扣了电池,恢复出厂设置看看。你这个维修思路可能不正确。

网友:
这个好像改不了吧

网友D:
确定是显卡的事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纸不是独显直连啊。直接扣了电池,恢复出厂设置看看。你这个维修思路可能不正确。

这板没电子,BIOS我也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显卡的事情吗

不是十分确定,桥也加焊过,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植显卡应该比改集显要轻松多了,不废脑细胞

等钢网回到,想重植一下显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纸不是独显直连啊。直接扣了电池,恢复出厂设置看看。你这个维修思路可能不正确。

屏接口连CPU,要不要试加焊CP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接口连CPU,要不要试加焊CPU呢?

先首你要打CPU 到屏接口的电容的阻值,如果没有异常,就不要轻易去加焊CPU ,你加焊显卡,能导致外接不显,加焊CPU ,就有可能会导致键盘灯都不亮了。

网友A:
外接pcie显卡试下,用延长线

网友F:
设置了独显启动吧,找个核显启动的bios刷上(放电有些没用),应该就能正常显示了,再测独显

网友G:
本来是屏幕坏了,瞎搞去加焊显卡,问题扩大了

网友:
不会改,听说:daxiao:有些机子听说去了独显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换屏幕试过了吗?

网友:
改蓝天 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pcie显卡试下,用延长线

笔记本还能外接显卡吗?怎么弄?没操作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设置了独显启动吧,找个核显启动的bios刷上(放电有些没用),应该就能正常显示了,再测独显

那可要改BIOS了,我不会改,要找别人帮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来是屏幕坏了,瞎搞去加焊显卡,问题扩大了

我拿了块花屏的屏接上去试了,一样不行,测了一下屏脚和原屏的脚有些不一样,不知道通不通用,都是40针脚

网友:
怎么改?我断了显存和显卡供电,不行

网友:
我拿了块花屏的屏接上去试了,一样不行,测了一下屏脚和原屏的脚有些不一样,不知道通不通用,都是40针脚

网友:
40针的144hz的屏试试,千万不要用以前的LVDS接口的老屏去试,不通用的

网友H:
一般外接有显可能是屏幕的问题,也可能是屏线或者屏和CPU的通信信号故障,压根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外接有显可能是屏幕的问题,也可能是屏线或者屏和CPU的通信信号故障,压根不是显卡的问题。

之前有修过这种问题加焊显卡就正常了,所以我才加焊显卡的

网友:
大概率核显问题,你去整独显,把独显也搞出毛病了,所以外接也不显了,搞显卡前你不看图纸,区分问题关键所在?你以前加焊独显能亮,那是因为你的内屏从独显接出去的,思路的方向有问题了,我提供的思路也只是参考,要不就是核显供电异常、虚焊或者挂了,具体自行分析,别人也只是附带帮你看下

网友I:
这款机器我修过跟你一样问题,我是飞线好的,不是显卡问题,也不是核显问题,是一个电阻那边断线了

网友(2023-10-17):
引用 网友I:
这款机器我修过跟你一样问题,我是飞线好的,不是显卡问题,也不是核显问题,是一个电阻那边断线了

你好,刚刚修好一样的故障,可以说一下是那个电阻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2023-11-24):
核显CPU坏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