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假卡gtx1050ti --win10-win11驱动

楼主(2023-08-27):
gts450刷成gtx1050ti,驱动无法安装,各种驱动软件都无法安装,按网上资料自己改的驱动。

安装方法:

1、按住shift,点开始、重启。

2、重启后选择“禁用驱动签名”启动。

3、打开文件点setup.exe安装即可。

75 Bytes, 下载次数: 1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驱动文件

网友:
假卡驱动太难装了

网友:
拆掉散热器,看下核心,再刷回本来的型号,可行??(不咋修显卡,瞎想的)。

遇到过一块杂牌h61,修好后一切正常,就是屏不亮,无意间看到和七彩虹的一块板子简直一模一样,随即拆下七彩虹的bios芯片,读出来,给他刷上,居然好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为啥不刷回gts450再装官方驱动,好歹驱动升级也方便啊

网友:
装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