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BGA底板还能用吗?

楼主(2023-08-27):
联想NM-C931的板子,CPU供电86901烧了,CPU也挂了,对联想这个低温焊锡是真不理解,黑胶理想熔点在250度,但他这个锡BGA上去200度就融了,锡融了胶还在,还得除胶,芯片取下来,吸锡线一拖,底漆全没了,有没有大师傅教一下这个联想低温焊该怎么处理才好呢,还有求一份大家做BGA的曲线,无铅和有铅的,万分感谢

网友:
用三秒油,补一下 绿油就可以用啦

网友:
是不是拖锡太用力了,漆掉了很多,黑胶250度他也还是那个鸟样,不会化的。你这只能慢慢补绿油了

网友:
完全可以用的

网友A:
几年没用过吸锡线了,都是用烙铁拖。

网友:
这个需要动手能力极其强悍的人才能搞定

网友:
焊盘好着呢,补点绿油烤干,这不比掉焊盘接线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没用过吸锡线了,都是用烙铁拖。

不用吸锡线拖平了吗,太久没正儿八经修板子了,都脱离时代了呀

网友B:
大家拆焊用的什么曲线呀,我还是老式的CF260的机器,感觉到最后下风260上风250,有些根本就不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拆焊用的什么曲线呀,我还是老式的CF260的机器,感觉到最后下风260上风250,有些根本就不动呀

我无铅下风280,上风240,每次都很稳定取下,温柔点一般都还行,联想黑胶最恶心

网友:
有绿油网

网友:
上绿油啊   你这个焊盘已经弄得挺好的   没断线

网友C:
没掉点,买对应的绿油钢网补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掉点,买对应的绿油钢网补绿油。

还有这玩意吗?我去找一下

网友:
有黑胶的,掉点掉七,不是经常的吗。小问题。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
吸锡线托的时候太使劲了吧

网友:
又没掉点,对准直接干

网友:
不点绿油看看

网友D:
不补绿油基本上锡会化到那些裸露的铜上,除非大神,锡球刚化一点点就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补绿油基本上锡会化到那些裸露的铜上,除非大神,锡球刚化一点点就停

那些都是供电地线,对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为啥非要用拖锡线,烙铁一样可以脱平。这要搞绿油了,大工程啊

网友:
学到了。还是大佬多

网友:
直接烙铁拖的后果。要用吸锡带

网友:
补一下绿油,就好吧

网友:
可以使用。

网友:
补绿油,但工程有点大

网友:
嘻嘻线拖焊盘不挂才怪

网友:
用绿油绝缘一下

网友:
被绿油就好了。。。。。。。。。。。。。

网友:
根本沒掉点,上绿油就可以了。

网友:
温度太高了,拆下来就容易掉绝缘漆,要刚刚锡融化就翘,多多拆吧

网友:
绿漆补一下没得问题

网友:
弄得时候温柔点一般没得啥大问题

网友:
买个绿油网就可以搞定,某马有在卖

网友:
能用,用绿油。但费点时间。

网友:
可以用 补绿油啊  、不用纠结、某宝 有卖的

网友:
打点绿油吧,换板太贵

网友:
买绿油网,直接托平后,重新上一层绿油

网友:
对联想这个低温焊锡是真不理解,黑胶理想熔点在250度,但他这个锡BGA上去200度就融了,锡融了胶还在,还得除胶,芯片取下来,吸锡线一拖,底漆全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家拆焊用的什么曲线呀,我还是老式的CF260的机器,感觉到最后下风260上风250,有些根本就不动呀

我也下风260,上风250,x99座子都能焊上。底下发热砖调高点。。。。

网友:
补点绿油就可以了,稍微费点工夫

网友:
你没有修联想ThinkPad,都是CPU,EC BIOS,各种接口下面都是黑胶。你这种CPU底盘掉漆没事 不是掉点。注意点一点事没有

网友:
需要上绿油,UV灯烤干,然后再把焊盘用刮刀刮出来。还可以用

网友:
烙铁温度高点  轻点托

网友:
补绝缘漆应该可以。

网友:
看着一点悬啊

网友:
没用过吸锡线,都是直接用烙铁拖

网友:
这个太小儿科了~~ 来 B站搜索一下:罗小贤电脑维修    我有个视频 比你这个还狠

网友F:
兄弟 换好了吗 跑分正常吗  我这个也是换U 换了两个U都是降频 卡卡的 跑分十几万 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下风260,上风250,x99座子都能焊上。底下发热砖调高点。。。。

发热砖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换好了吗 跑分正常吗  我这个也是换U 换了两个U都是降频 卡卡的 跑分十几万 求助

没有呢先给客户换版了,旧版一直没时间搞

网友:
昆山这边找维修师傅,有没有感兴趣的联系我,量管够,有需要的加我:15162699043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  都是接地的点

网友:
用烙铁拖,补绿油基本上锡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