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X86GM

楼主(2023-08-27):
华硕fx86的机子,插电自动开机,不出cpu核心供电,不出显卡核心和显存供电,其他的电压全部正常,没有PLTRST,复位,高度怀疑是桥的问题。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此机子查了一个月了,没有找到问题,EC BIOS CPU 和CPU电源管理芯片,晶振都全部排除了。显卡强行给prwok信号有电压。

网友:
平台复位都没有,先把没复位修出来再考虑修CPU供电

复位之前的  2个PG     时钟  都正常没有  有没读写BIOS

然后CPU的3组时钟  2个PG   几路小供电  都查查

这个复位都没的板子 这种咸鱼  有这么难修吗?

网友:
楼上的大神正解,,

希望尽快听到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PLTRST要出了CPU供电才出的。这款机器基本CPU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