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 b550 主板开机卡b0

楼主(2023-08-28):
一个wxb550 bazooka主板开机cpu灯亮,诊断卡跑码卡b0,板子电压都正常,内存2.5  1.2  两个0.6  3.3都正常,内存总线有波形,内存数据线不短路不断线,不知道咋搞了,请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请问你诊断卡的线是配套的还是单独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这个要问大神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诊断卡的线是配套的还是单独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杜邦线买诊断卡送的,一头公一头母就行了

网友B:
我手里一块b450m 一块b550m 都是V星的
b450m debug灯 过CPU后就不亮了  诊断卡显示 33 f6
b550m debug灯 CPU常亮  诊断卡跑码到F0 停住
2块板子 内存SDA SCL都有波形
求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一块b450m 一块b550m 都是V星的
b450m debug灯 过CPU后就不亮了  诊断卡显示 33 f6
b550m debug灯 CPU常亮  诊断卡跑码到F0 停住
2块板子 内存SDA SCL都有波形
求指导...

b450南桥问题,看看是否断线掉电容,最后看看焊盘是否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450南桥问题,看看是否断线掉电容,最后看看焊盘是否掉电

AM4的板子  debug灯过了CPU不亮 都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b450南桥问题,看看是否断线掉电容,最后看看焊盘是否掉电

我还有块B450 tomahawk max  曾经开机过,然后现在debug灯也是CPU之后就不亮了。诊断卡显示33 4D 内存灯常亮。
有时还会直接显示dd不跑码
这个会不会也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4的板子  debug灯过了CPU不亮 都是桥的问题吗?

百分之90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诊断卡的线是配套的还是单独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杜邦线 母对母,有卖。

网友:
看看cmos电路,这种板有时候cmos不正常的话,也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此类问题,刷bios也没有用,时钟震荡一个下拉电容失效

网友:
am4就是送钱来的,换桥,换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