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华硕WS C621E SAGE自检卡代码bb

楼主(2023-08-28):
跑码的时候会卡在bb,蜂鸣器一长两短,看主板说明书是卡内存,而bb在说明书中只描述为“为将来的AMI代码预留”,主cpu的六个内存槽都没用,换了三星和海力士的RECC也是同样的卡bb,我的cpu是sliver 4114,散热器已经确认过扣紧了,压力也是均匀的,cpu背面触点清理的很干净,并未存在接触不良,我一开始是怀疑bios不兼容,这块板子兼容无cpu无内存刷bios,故我尝试了最新的bios和几个旧版本bios,包括初版bios,均无果,后来我注意到跑自检码的时候跑了b0,并且从00跑到b0的时候又开始重新跑码,循环跑了两次最后停在bb故我怀疑是内存供电存在问题,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内存供电的电压,发现有两相供电是1.0v左右(如图三红色圆圈所示)剩下的都是1.2v,我怀疑是这个drmos损坏了,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两相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他们是给内存供电的还是给其他设备宫殿的?多谢!

网友:
一个是VCCIO,一个是VDDQ,1V和1.2V正常的,需要点位左下角有联系

网友:
以前修DELL服务器接触双cpu,分主副的,单独把cpu装在副卡槽内是开不了机的,单独的cpu必须装在主卡槽,内存对应cpu。其次内存供电应该有两组,可以对比,你可以试试

网友:
华硕服务器主板啊!主板老贵了。LGA3647  C621 , 楼上大师图纸和点位图怎么交易?我有一台联想P920 的同款芯片组,不间断蓝屏,没资料折腾头看大了。求这款图纸参考。

网友:
C621 芯片组 金银铜志强一代DELL工作站服务器图纸 分享给需要的大师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matira7_b00_sch_20151104 DELL 佛服务器3647线路图.pdf

网友(2023-12-25):
华硕WS C621E SAGE自检卡代码bb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现在碰到一模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