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IOS写入成功,检验错误

楼主(2023-08-28):
请教:BIOS写入成功,检验错误,试了多次都一样,是芯片坏了,还是程序不行,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一个玩具编程器 还在线读写,不报错误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玩具编程器 还在线读写,不报错误才怪

谢谢回复,本人只一个爱好者而已,但有成功的先例!!

网友:
取下来刷试试

网友B:
接触不良,或者芯片坏了

网友:
谢谢回复!现在还在练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或者芯片坏了

谢谢回复!可能芯片坏了,我在别的板子上试了,是可以成功的。

网友C:
可能需要拆机测试

网友:
芯片坏了。

网友D:
应该是带电路刷入,夹子接触不是很好,建议拆了主板coms电池,放个十来分钟且短触清楚bios设置的2根针脚十来秒再刷刷看

网友E:
爱好者在线烧录还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但夹子不好用,很难搞定。祝你好运!!

网友:
芯片坏的可能性有。

网友F:
夹子线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爱好者在线烧录还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但夹子不好用,很难搞定。祝你好运!!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带电路刷入,夹子接触不是很好,建议拆了主板coms电池,放个十来分钟且短触清楚bios设置的2根针脚十 ...

感谢指导!按你说的,试了,写能成功,校验报错,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需要拆机测试

谢谢回复!只有拆机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夹子线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说芯片可能是好的!

网友:
先忽略报错,开机试下。有些BIOS校验报错也不影响亮机。
另在线刷线路会有干扰,只有部分板子能成功。

网友(2023-10-08):
直接买个编程器多省事、这种限制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