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种是定影膜问题吗?

楼主(2023-08-28):
hp 227,原始故障是打印双面反面会卡纸,定影膜有破损,换了一个1020的定影膜后就这样了,竖着黑线是粉盒磁棍破皮了。

网友:
鼓或充电辊

网友:
鼓是才换的,这个要怎么搞啊

网友:
定影膜不通用呀

网友A:
定影膜不对还有这个线可能是定影下面挡板没装好  双面卡纸是双面导板没装好

网友:
这个定影的挡板不好装啊,干脆直接拆了不上

网友B:
是卡了纸之后才这样的?

网友:
打一半停机看看鼓芯有没有,没有就是定影没安装好吧。

网友C:
这个机器定影器前有个活动的挡板,装的时候估计是忽略了,被压在里面了,按理说用1020定影膜是可以的,我换了几台都是用1020的定影膜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卡了纸之后才这样的?

打印出来就这样,不卡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影膜不对还有这个线可能是定影下面挡板没装好  双面卡纸是双面导板没装好

我说的不是线,是字,换了一套新硒鼓也是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定影器前有个活动的挡板,装的时候估计是忽略了,被压在里面了,按理说用1020定影膜是可以的,我换了几台都是用1020的定影膜没什么大问题

挡板必须装,是双面翻面用的,但是这个字体模糊实在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挡板必须装,是双面翻面用的,但是这个字体模糊实在没搞懂

就是挡板的问题,膜的问题是字体会散,或者是定影不牢

网友(2023-10-11):
此问题我遇见过的是定影挡板的问题,打印出来字迹不均匀,是挡板位置不对,重新安装好就好了。

网友:
看你装纸方向,A4装纸是充电问题,A4R装纸是显影或定影问题,要分显影还是定影用卡纸法看就知到!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应该是定影膜装反了
膜上的黑边要和胶辊上的黑色橡胶齿轮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