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_b360m-hdv不触发,很怪的问题

楼主(2023-08-28):
有一块b360的主板,故障现象是不触发,但是断线短接coms后,再把coms电池装上就能开一次机,关机或重启就不触发了,不装coms电池根本不触发,只有用了小电池的电后才能触发一次。
刷过bios,换过晶振了,根本不行。测量发现桥不能产生slp_s3时序,正常的时候就有。桥待机电压和RSMRST#是正常的。请教一下这什么怪问题。。。

网友A:
检测RTC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RTC电路,,,,,,,

rtc电路看过了,把双路二极管电源供电的那个脚切断,现在只用电池给coms电路供电,好处就是切断电源后第一次就能开机了,但还是仅限第一次。。、。。只是不用扣电池了

网友:
是不是桥的脑子坏掉了啊,要短接一下才能正常一次

网友A:
RTC不能复位,检测看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不能复位,检测看是不是拉低了,

rtcrst#这个信号吗,是高电平

网友:
有大师指教一下吗

网友:
盼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南桥虚焊了吧

网友:
小电池电压低了吧,我记得好像是某的有款这样

网友:
可能是RTC供电未能正确切换,南桥RTC部分针脚漏电,清洗一下看看呢。

网友:
桥的工作条件,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看过了,把双路二极管电源供电的那个脚切断,现在只用电池给coms电路供电,好处就是切断电源后第一次就能开机了,但还是仅限第一次。。、。。只是不用扣电池了

你确定rtc电路检测完了?这个有几路供电,一般都是其中一路出问题。

网友:
短接一下开机针看看电压有没有下降,小白给的建议

网友:
这问题不好修,有条件的话换桥试试看,或者先加焊桥

网友:
南桥虚焊,先加焊一下!

网友:
感觉南桥虚焊了~~~

网友:
桥重植一下,不行就换个桥

网友(2023-11-11):
深度睡眠

网友:
我觉得还是rtcvdd电路这块的问题,可以参考我的一篇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