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桥短不短路

楼主(2023-08-28):
收芯片的非说这个桥是短路,这玩意测哪里,不同型号的测试点一样吗

网友:
Good afternoon! Could you help me, I'm from Russia and I can't top up my account. Send this file to the mail: JRY-W87XX-CV1.zip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6469-1-1.html Thanks! sys-adm2010@yandex.ru

网友:
下午好! 你能帮帮我吗,我来自俄罗斯,我不能补充我的帐户。 将此文件发送到邮件:JRY-W87XX-CV1。拉链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6469-1-1.html 谢谢! sys-adm2010@yandex.ru

网友A:
下午好! 你能帮帮我吗,我来自俄罗斯,我不能补充我的帐户。 将此文件发送到邮件:JRY-W87XX-CV1.zip

网友B:
桥上不是有电容吗,每个电容测两端,有数值小的就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午好! 你能帮帮我吗,我来自俄罗斯,我不能补充我的帐户。 将此文件发送到邮件:JRY-W87XX-CV1.zip

你可以查看我的邮件,我已经发给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上不是有电容吗,每个电容测两端,有数值小的就是短路

最低多少算短路网上有说14也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低多少算短路网上有说14也是正常

14应该不行,正常要在几十以上

网友D:
烧鸡试下就行了,发烫就是短路

网友E:
要先规定 短路的定义是什么。有些测出来十几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试下就行了,发烫就是短路

收芯片的就是万用表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要先规定 短路的定义是什么。有些测出来十几也是好的。

我表达不严谨,意思是桥好坏,收芯片的就是直接测桥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表达不严谨,意思是桥好坏,收芯片的就是直接测桥好坏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吧,桥的好坏怎么判断,依据是什么,这完全是看收的人怎么定义。

网友:
收芯片  只能测测上面电容 短路, 实际测1V电感对地不对地就知道了
专业的就测下3VSB  1V 如果都短  桥必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上不是有电容吗,每个电容测两端,有数值小的就是短路

。 。wb

d:﹉炒菜。

现在 熊出没 ,, cxvc,p) ,m uxauvcf好专业哦

极致科技 -10 请用心回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烧鸡试下就行了,发烫就是短路

都是垃圾吧!!!!不懂就少说话

网友:
我们这边收坏板,眼看一下表面再看一下桥有没有焊过

网友:
测背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垃圾吧!!!!不懂就少说话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1656-1-1.html自己看把,我也不说什么了 做人承认自己的不足

网友:
打桥上的电容的阻值!

网友:
我就是看待机与没有 发热,发热就盖布

网友:
一般买来的桥片测上面电容阻值,有一个对地的肯定坏的,经常合作的卖家不会瞎发的,他们有测试架,但也不100%测试所有功能,我买过桥板载内存不能用,背光开启有问题,进桌面暗屏,其他功能正常,后来装到一体机上用了,背光开启发出不一样

网友:
这个没有专业仪器不好判断的

网友:
这个有高手教教

网友:
这个有高手教教,对维修也是有帮助的

网友:
现在收废板的被炸多了,阻值低的都不要。

网友(2023-11-10):
引用 网友C:
最低多少算短路网上有说14也是正常
要过百,14我算他短路,接近完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