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C27HG70QQC花屏

楼主(2023-08-28):
三星显示器C27HG70QQC 2k 144hz显示器开机花屏,过一会就正常,碰见两台都是一样故障了,主板bios,跟逻辑板上面bios都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一般都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显示器有这个通病,可有修过的

网友:
有一台,拆了,然后检查各个电压一切正常,然后~莫名奇妙的好了,

网友A:
也猜测了一下故障消失的原因:
我是把液晶玻璃全部拆出来量的电压,应该是,液晶玻璃下部几行,也就是栅极侧,存在微短路或者微断路的情况,导致VGH, VGL信号在这几行是没有按照CKV的脉冲信号(也就是行频,144hz)进行有序打开和关断的,所以在一定时间内,这几行的液晶单元的MOS管是一直处在打开,或者关断的状态,所以会闪。因为玻璃是弯曲的,存在一定的应力,玻璃展平之后,应力消失,所以微短路的部分,不短路了。裸玻璃上电后显示正常,观察了好几天,确认不再出现底部横线闪的情况后,才重新安装好玻璃。

恢复好显示器后,又观察了几天,再也没出现底部闪烁的情况,。。但,,,,,,,,,,,,,,,微短路的情况应该实际还是存在的,估计用不久。  另外没舍得切一侧的供电。

网友A:
还有,如果不是横线,是那种竖线闪烁移动,就需要去除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如果不是横线,是那种竖线闪烁移动,就需要去除电阻。

解决了,把显示器设置100hz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猜测了一下故障消失的原因:
我是把液晶玻璃全部拆出来量的电压,应该是,液晶玻璃下部几行,也就是栅极 ...

解决了,把显示器设置100hz就好了

网友A:
那就更是可以判断是CKV信号质量不好导致的,CKV就是行频脉冲信号,144Hz抖,说明脉冲波形不好,上升沿和下降沿分不出个数了,减到100,上升沿时间变长。

其实CKV还是存在问题,

网友(2023-12-20):
最近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更新到新版本也不行。温度低时大概10来分钟就会正常显示。不搜索不知道网上出现好多同样的问题。产品设计缺陷,目前好像是无法解决,有没过保的换过屏会再次出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花瓶演10分钟就好了,怎么调显示器赫兹呢?我的是2K144HZ的。

网友(2024-06-09):
引用 网友A:
那就更是可以判断是CKV信号质量不好导致的,CKV就是行频脉冲信号,144Hz抖,说明脉冲波形不好,上升沿和下 ...

CKV是神马东东?请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