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美打印机fp-538k后进纸卡纸解决办法

楼主(2023-08-28):
之前发了篇“映美打印机fp-538k后进纸卡纸”的问题,一直没有人回复,估计是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人吧,其实后面没多久问题就解决了,也不能说解决只能说是找到问题原因。

症状:
  前进纸正常没点问题,后进纸卡纸如下图所示,拆机后观察齿轮,及齿轮的转动都没有问题。

问题原因:
  仔细检查后发现是色带架挡住了纸的进入,色带架下面哪块透明塑料片已严重变形 如图

  但真正的原因并不是透明塑料片,测试过程:
    1. 把透明塑料片取了装上,色带拉直,打印测试,问题依旧。
    2. 把层数档位尽量往上打,打到3,4, 5档测试,问题依旧,只是效果稍微好了一点。
    3. 把色带架取下打印测试,没有发现卡纸。

  经和客户沟通,了解到客户打印机买回去后一直有这种卡纸的问题,能用,但是就是偶尔会卡纸,也就是说新色带架卡纸不会哪么严重。
  问题总结,不难发现这就是该打印机的设计上的问题而导致,是通病。

关于透明塑料片的功能:
  有一位朋友说这个透明塑料片不能取(以前产商是这么跟他说的),取了肯定会卡纸,这里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
  本人搞了那么多年的打印机,对这块透明塑料片也颇有了解。最早的时候是都没有这个透明塑料片的;后面慢慢的有些买来的色带上就有了这块透明塑料片但是中间没有菱形孔,有些客户买回去自己装,没有取透明塑料片导致第1联没字,2联3联有字的情况,当然我们帮客户装都会取掉这块透明塑料片;再后面这块透明塑料片中间加上了菱形孔,这样即便不取也不影响打印,所以本人在安装的时候有时取有时也不取。

  看看网上对这块透明塑料片是怎么说的:
    说法一:
      该透明塑料片(称为“色带挡片”)主要起的作用是防止在打印过程中色带直接与打印纸接触,污染纸面,所以在安装色带的过程当中不可以撕毁或拆除该挡片。如果色带挡片被拆除,可能会引起打印纸面脏污或进纸不畅,影响正常打印。

    说法二:
      在安装打印机时,我们通常需要首先安装打印机的色带。而在安装的过程中,会发现色带下面还有一层纸质或塑料的覆盖。这时,很多人会产生疑问:这层覆盖是否需要拆掉呢?
      事实上,色带下面的塑料覆盖是保护色带减少水分蒸发,并保护打印头等部件不受灰尘和细小颗粒物的影响。但是,在安装时需要将它拆掉。原因是:如果不拆下来,打印时塑料容易热化后和打印头粘在一起,这样会严重影响打印效果,甚至会损坏打印机。

    说法三:
      不同品牌和型号的打印机有不同的要求。有一些打印机的说明书上说明,不建议拆卸保护覆盖。在安装时,可尝试将覆盖轻轻拉开,以便更好地安装色带。如果您有疑问,最好阅读打印机说明书或联系客服支持。
      总之,色带下面的塑料不能长期保留,安装打印机时需要将其拆下。为避免在拆下覆盖时伤及打印机,可以轻轻拆除,避免以后打印时的问题。

  所以我的说法是,色带下面的塑料不能长期保留,安装打印机时需要将其拆下。为避免在拆下覆盖时伤及打印机,可以轻轻拆除,避免以后打印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