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屏幕不亮

楼主(2023-08-28):
联想e40笔记本开机屏幕不亮,外接键盘大小写可以调节,游戏键盘灯逐个全亮跑马灯,LCDVCC没有电压,亮度调节没有电压,屏幕插座GFX_PWR_SRC有19v,DISPON没有电压,VADJ PWM没有电压。有5Vsus,3VPCU有电压。这板子该怎么修?大佬给指导一下!

网友:
忘记说明了这台电脑是Think pad E40!

网友:
亮度调节没有电压,这就是突破口啊,你顺着去查查

网友:
热风枪380度烧烤AMD显卡1分钟后,能亮机了!

网友:
烧烤AMD显卡1分钟亮机了。

网友:
显卡拆了重新上就好了

网友:
干显卡试一试

网友:
LCDVCC没有电压

网友:
故障原因找到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