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DA0H96MBAF0 F笔记本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8-28):
一台荣耀笔记本,不触发  ,待机电流0.011.板号H96M,无图无点位,论坛上有高清图,阻值图,测阻值无短路,测量公共点电压才1.08伏,看电流表公共点已正常升压,C口的机器,公共点电压和电池电压一样,量此机公共点只有1.08伏,因为已经升压,所以不考虑升压电路、只看充电芯片这边查123脚20伏正常,28脚线性6伏没有,换了一个可代换的25700同样没有6V线性,认真观察主板,发现18脚相连的元件有掉件,焊盘都脱落了 ,参考华为其他图纸中18脚相连的元件,
可以知道此机掉的元件是电芯设定脚的上拉电阻,由上图计算再结合实际测量下拉是5K,可以计算出上拉电阻是7.5K,补上电阻,再把焊盘飞线补好,上电流表待机正常,测量公共点已经变为正常的7.4V,所以由此推断 BQ257XX系列的充电芯片CELL设定脚缺件会导致不出6V线性,不要怀疑充电芯片有问题,此机器需要按开关才会开机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