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MEAnalyzer 闪退

楼主(2023-08-28):
小弟第一次玩ME修改,但是打开工具软件居然闪退,没有任何提示就是闪退,不明白其中缘由所以发帖求助

网友A:
你用的系统有问题吧,你用win10或者win11看看,我都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系统有问题吧,你用win10或者win11看看,我都正常啊

我用得是WIN11

网友:
不能有中文路径

网友B:
软件版本和系统版本都看一下,软件目录里面不能有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版本和系统版本都看一下,软件目录里面不能有中文

没有中文,我把他们放到了C盘自建的目录,也不是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