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卡驱动谁有啊

楼主(2023-08-28):
能显示 什么驱动大师都检测不到显卡

网友A:
这种只能拆散热,再根据芯片的标识猜测是什么显卡,然后再装这种显卡的驱动。

网友B:
这不是假卡

,这玩意驱动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假卡,这玩意驱动我有

兄弟 发我用下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能拆散热,再根据芯片的标识猜测是什么显卡,然后再装这种显卡的驱动。

我以前看到人家也是你说的这样处理的

网友:
刷滴显卡把

网友:
看核心,刷回原来的bios

网友:
这个应该是黄伟达显卡,只能在指定官网下载安装,万能驱动是打不上驱动的,就算打上了会出现黄色感汗号

网友:
这个需要知道它原来是什么型号,然后看你要装什么系统的驱动,然后把它原来型号的驱动修改一下就行,根据它的硬件ID

网友:
这个我倒是会弄,就是不知道论坛能上传这么大的文件不

网友:
这种显卡驱动是真的真的难搞啊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亮机卡,只能亮机的哦

网友:
拆散热,看代号,刷回原来型号的bios看下行不行

网友:
这种卡的驱动我会装,很简单,这个是笔记本核心改的卡

网友:
真开眼界了

网友:
黄伟达显卡

网友:
我遇到过,始终装不上,后来卖废品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试一下!

网友:
GPU Z看下核心,实在不行拆散热看是什么核心,就下相应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搞定了  感谢各位大师

网友:
黄伟达,拆开看芯片是什么卡用的。下载对应驱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