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0-70不开机

楼主(2023-08-28):
版号LA-B091,REV 3.0,开机后,有时启动电流0.25~0.36A,不动,有时启动电流0.48A,不动,PLTRST有3.3v,无内存复位信号DIMM_DRAMRST,只有0.125v,请教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先刷个BIOS 最好去淘宝买个好的先排除BIOS问题 如果刷了还是同样问题用示波器量一下桥的BIOS1 2 5 6脚有没有波形如果有证明CPU工作了 没有就要查桥和CPU工作条件因为你复位都有了工作条件也应该满足了  在查一下内存条上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 最好去淘宝买个好的先排除BIOS问题 如果刷了还是同样问题用示波器量一下桥的BIOS1 2 5 6脚有没 ...

谢谢指点,BIOS的1,2,5,6脚在开机的瞬间有波形。

网友(2023-09-28):
问题解决了,这个主板挑内存,拿了一堆内存条,只有1个金士顿的4g可以点亮外屏。内屏还是不显示,以原主板为基础,把ME模块换成坛里的A8CN47WW的ME模块,内屏正常。

网友:
合成后的BIOS

合成的BIOS(ME模块替换为A8CN47WW的ME模块).BIN

合成后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