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插电源不开机和电源短路后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3-08-28):
0、记录下自己的一次也是第一次笔记本电脑维修经历,本人电子专业出身,毕业后主要做底层软件工作,有软硬件相关的基础,但是没接触过笔记本维修,之前最多只是清灰。手头有一台万用表,一个烙铁和热风的集成焊台。

1、自己的一台联想拯救者Y7000 2018款 配置是i7-8750h 1050ti,已使用5年多了,某天周末用完之后关机,周一上班再开机,发现接电源后无法开机,拔掉电源使用电池可以开机使用,再插上电源后过不了几分钟画面卡死无反应,只能强制关机,再开机还是重复现象。

2、最开始以为是电源适配器出问题了,借他人的拯救者电源,插上开机了,遂认为是适配器问题,马上咸鱼找了个同款的适配器。两天后新适配器到了,插上后故障依旧。这时候开始怀疑是电脑本身出问题了,别人那个电源可能是凑巧能用,因为这个故障前几个月也出现过一两次,但是当时强制重启后可以正常使用了,所以也没在意。

3、网上一顿搜索,看到有类似的案例,基本上都是cpu供电芯片上的采样电阻不准了,造成CPU不供电。 网上的案例有电路图截图,CPU供电芯片是mp2949,下载到数据手册后,确认分压采样电路,一个2M和一个133K电阻。此时心想小意思,换个电阻了事,不过没电阻,不确认电阻封装大小,遂决定下班回家拆开看一下。

4、晚上拆开电脑后盖,找到了mp2949的位置,但是之前网上案例图片上指的电阻位置不准确,拿出万用表找了下,找到了2M电阻的位置,但是想着133k的电阻也要找到检查下。这时候问题来了,没有电路图和点位图,上电后一边量电压一边找,想着量下电源接口进入的20V电压,没想到手一抖,两个表笔短接了,火花都冒出来了。一开始没在意,心想电源入口起码有个保险之类的短路保护吧,后来发现电脑没法工作了,拔掉适配器电源用电池也不工作了,有个电感发烫厉害,心想完蛋了,短路烧了,还不知道烧了多少芯片,悔恨的不行。 然后睡觉去了

5、 后来网上搜索,找到了这款主板nm-b701的原理图和点位图,研究了下确认是ADAPTER_ID和ADP_IN 20V短接了。然后看到几个案例,都是清灰短路,然后EC烧了,还有一个跟我这个非常类似,电源接口坏了之后硬插入之后导致EC烧毁,不开机,换EC之后好了,心里也基本有普了。
上电后测量发现待机3v电压有,但是输出电感发烫,5V待机没有,研究了下电路图以及待机电源芯片RT6585,+3vlp是线性电压,上电后可以直接出,+3valw的使能信号ec_on被接到了+3vlp,默认也是上电就会输出,3v待机电压有了之后 ec就能上电,可以工作了,但+5VALW需要EC工作后输出控制信号EC_ON_5V,量了下这个信号没有,大概率怀疑是EC烧掉了,短路导致的3v电感发烫以及5v待机不出。 于是就准备热风吹下EC来,可惜长时间没用过了,手艺不行了,也不太清楚调多少温度,然后350度吹了一会一下翘飞了三个引脚。不过最终EC是吹下来了。上电量了下3v电感不发烫了,基本确认就是EC挂了导致的。

6、 网上定了个新的烧了程序的EC,买了电阻、绿油、飞线以及洗板水,拿到EC后焊接上处理好后无任何反应,反复确认测量引脚EC_ON_5V就是没输出,怀疑店家发的芯片没烧程序,问了下信誓旦旦跟我谁烧了,没办法,又去定了其他家拆机剪板的EC,焊上之后 5v待机有了,说明EC工作了,然后跟上一家交涉,给退了。EC能工作了,5v待机有了,换上一开始2M分压电阻,信心满满的装机测试,上电开机,依然是黑屏没反应。

7、接下来的过程就比较绝望了,拆下主板之后测量发现CPU供电没有,然后开始怀疑bios芯片和南桥,会不会挂了,研究折磨了一两个星期,后来也懒得动了,一度不想修了,网上找了个维修的电话,准备寄过去让人家给修,一番交流后听说是修过的机器,然后人家不接不修,没办法只能自己继续搞了。

8、还是要确认bios和南桥是不是好的,研究电路图,看到bios芯片是通过SPI总线连接到PCH和EC,就想量下SPI总线上有没有信号,可惜手头就一个万用表,上电大概量了下,有电压变化,但是也不能确认,要是有个示波器就好了,奈何周围都没有,买一台也不划算,突然想到可以买个简易的逻辑分析仪来量总线信号,淘宝一搜果然便宜,24M 8通道的一个小盒子接电脑上才20块钱,果断下单。两天后拿到手,上电测量,SPI信号clk sdi sdo都有信号,进一步看电路图确认clk是pch出来的,那基本确认南桥pch和bios芯片都是好的,可以正常工作。

9、然后就要继续研究CPU供电为啥不出了,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笔记本电脑上电工作的时序,以前从来没接触过,后来都准备去研究intel的芯片组上电工作原理了。又是一个深夜,把电路图上外围上电框图看了下,挨个量下其中的控制信号,一番检查之后,发现VCCIO输出的控制信号SUSP#信号只有0.3v,这个信号是EC的124脚,一番测量后发现跟旁边的123脚PCH_PWROK居然短接了,果断分开后,上电检查发现CPU的供电出了。信心满满,装机上电,只听到cpu上电了,风扇也转了,但是屏幕居然是黑的。

10、 继续拆机,测量发现所有的供电除了电池充电和VCCGFXCORE都有了,然后这个VCCGFXCORE明显看起来就是核显的供电,然后就怀疑不显示可能跟这个电压没出有关系。然后还怀疑ec焊接确实有问题,没有放大镜啊,眼睛都看晕了也看不清楚,然后就又去淘宝买了个小放大镜。到货后,一番检查,然后重新焊接处理各引脚再检查,基本上保证了所有引脚焊接都没问题了,但是测量VCCGFXCORE依然是没有。这里就又看出不知道时序的难受了。研究了下cpu的供电控制芯片mp2949,这个芯片是cpu通过I2C来控制分组上电的,既然其他组电压能出来那证明CPU和mp2949是好的,但是不知道上电时序所以不清楚是cpu没发消息让VCCGFXCORE出供电呢,还是因为后端电路出问题了?然后就研究了下后端电路,测量下来芯片都是好的,然后再用逻辑分析测量了下pwm信号,发现其他路都有,但是VCCGFXCORE这一路确认没有,此时开始怀疑是不是ec还有问题,导致cpu这测不满足条件控制VCCGFXCORE上电?

11、 想半天想不明白了,网上搜了这款电脑也没有说VCCGFXCORE供电问题的,只有以前有些电脑说内存不工作才不会走到核显供电,一番测量之后内存供电也正常,i2c信号也有。没辙了,去睡觉,实在睡不着,想了下,基本所有的地方都排查完了,还是组装起来试试把。 装好上电,logo出来了,好激动,然后一下就等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在转圈圈,中间等不及了,强制关机拔了机械硬盘和一根内存,然后等了10几分钟起来了。装好启动,再看了下一切正常了,电脑时间还卡再坏的那一刻,过去接近一个月了。最后我又拆开把板子洗了下,然后顺手把耳机孔检测不到耳机的问题给修好了。

12、总结,一开始是采样电阻不准了,后来ADAPTER_ID和ADP_IN短接后,ADAPTER_ID到了20v直接进入了EC,虽然ADAPTER_ID跟地之间有一个做输入保护的双向二极管,但是估计开启需要时间及足够的电压,ec在双向二极管其作用前已经收到了高电压的冲击烧掉了,另外因为ADAPTER_ID和3v待机电压之间有一个电阻,这样3v待机这边的电压就不会到20v,只是电流反向了,这也是为什么其他3v供电的芯片没烧的原因。另外第一次CPU供电有了之后黑屏的原因还不是很明确,有可能是EC没焊接好,或者是换了ec第一次上电就是黑屏这状态?有懂的老哥可以帮解答下。 一路修下来这电脑的硬件架构及上电时序也了解了个大概了,基本也会修了,工具不全,以及焊接技术不熟练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另外一直在担心大芯片(GPU、南桥)挂了,BGA这玩意我是真搞不了,一没设备二没技术。

网友A:
兄弟666啊,动手能力强。

CPU集显供电一般开机出来一下就没了,测不到电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能修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666啊,动手能力强。

CPU集显供电一般开机出来一下就没了,测不到电是正常的

是的,我测量下来是这样

网友:
谢谢兄弟,我的经历跟你差不多,现在很需要维修经验!

网友:
技术不错!居然一步步摸索着修好了!

网友:
写的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
怎么不搞几个图上来,电路分析加图纸

网友:
从头一直看到最后,学习一下

网友(2023-12-19):
#发现接电源后无法开机,拔掉电源使用电池可以开机使用,再插上电源后过不了几分钟画面卡死无反应,只能强制关机,再开机还是重复现象。#
这个问题就是换 一个2M和一个133K电阻 采样电阻好的吗?
我有一台一模一样的

网友(2024-03-11):
这个就叫专业

网友:
请问逻辑分析仪是那种?

网友(2024-04-24):
有底子就是好,边干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