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鑫谷全模组1250W电源,脱机正常,上机无法启动。

楼主(2023-08-29):
请问题各位有经验的师傅,这是什么问题?各路电压都正常,后级也滤波电容也没有明显鼓包之类的。上机之后按开机键,CPU风扇转一下停,隔几秒又是转一下停。

网友A:
我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不12v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不12v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了

不是那个问题,滤波电容是好的。

网友:
可能保护了。

网友:
什么问题引发的保护?

网友:
负载能力差,查整流输出 主开关管。

网友B:
测一下反馈电路电压是否正常?同步整流管 是否正常?看一下是不是用CM6800系列的芯片?如果是测一下 Pfc.和pwm的频率是否正常? CM6800系列7脚的RC电容最容易变小导致频率过高。就会带不起负载。你检查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反馈电路电压是否正常?同步整流管 是否正常?看一下是不是用CM6800系列的芯片?如果是测一下 Pfc.和 ...

感谢您的意见!我抽空再查查,就是拆小板麻烦

网友C:
空载各组电压正常包括380嘛?这个应该是带不起负载,检查反馈431和光耦,还有高压部分的电流取样检测环路是否阻值变大或开路,还有驱动管或开关管基极限流电阻阻值……等等

网友:
还有,PG有嘛?

网友:
修电源最怕被电 不敢修

网友D:
好像是主板的问题: 重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PG有,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主板的问题: 重启,不是电源问题。

不是主板问题,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载各组电压正常包括380嘛?这个应该是带不起负载,检查反馈431和光耦,还有高压部分的电流取样检测环路是 ...

反馈也没问题。现在我怀疑开机电压不正常导致,回头检测一下这块电路元件。

开机绿线电压1.79V

网友:
表不错!开关电源不好修,特别是时好时坏不稳定的,专注一款电源我断断续续修了三五年,也没彻底彻底弄清楚。电容鼓包50个里能遇见一个,其他都是驱动电路部分元器件变质,表测不出来。

网友:
修电源 换个开关管都麻烦,散热片都要拆。电源还是直接换的好

网友E:
查电压检测芯片,小8脚的那个。这个我修过一个类似问题的,换了驱动小板的芯片,那个电源检测的芯片要用同型号的替换,还有,5v,3.3v的反馈信号是来自主板回路,这是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电压检测芯片,小8脚的那个。这个我修过一个类似问题的,换了驱动小板的芯片,那个电源检测的芯片要用同 ...

你说的是次级保护芯片吧,那个如果有问题根本无法开机。可惜我主板没有多余的PIC插槽,有的话直接插个诊断卡就能看各路电压。

网友:
电源已经修复了。可以结贴。
原因是-12V电压低的问题,原来是11.67V。更换了-12V滤波电容故障依旧,最后100%是肖特基二极管,虽然万用表测试没问题。更换后电压-11.97V。上机点亮!!!!

网友F:
故障电源,一个PG信号,一个-12V是经常的故障点。大家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故障电源,一个PG信号,一个-12V是经常的故障点。大家多注意。

看来电源修得不多,说各组电压正常误导我了,-12伏一般是和5伏或者12伏分压后通过开关管接IC的3.3伏的保护脚

网友G:
输出端电容问题,通病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输出端电容问题,通病喽

有那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H:
电压正常带不动负载也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压正常带不动负载也不行呀

上机点亮,还带不动负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电压检测芯片,小8脚的那个。这个我修过一个类似问题的,换了驱动小板的芯片,那个电源检测的芯片要用同 ...

反馈确实来自主板,厉害

网友I:
楼主怎么考虑到是-12v的?还有你测坏的肖特基二极管压降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楼主怎么考虑到是-12v的?还有你测坏的肖特基二极管压降是多少

二极管压降是0.1多,不正常。

网友(2023-10-03):
学习了,共同进步

网友:
又长知道了,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压降是0.1多,不正常。

有的快速恢复二极管压降就有这么点。

网友:
pfc 没工作吧

网友J:
楼主有问题的-12V二极管型是?。。。。

网友:
工作了,大概380V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问题的-12V二极管型是?。。。。

忘了,回头查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忘了,回头查一下。

一般-12V 的整流管不用肖特基。。。。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12V 的整流管不用肖特基。。。。

对,用的超快恢复二极管SF20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