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 V1.01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23-08-29):
华硕H81M—K V1.01主板,不上电;发现IO31脚无高低电压,飞线后;自动上电。无法关机。其次CPU不上电,求大侠指导一下维修思路。
自动上电
华硕
cpu

网友:
要看29 30 32正不正常,这几个都不正常,肯定不会拉低O_PSON#_R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代I7就有不带南桥的 前几天刚拿了一个去交换
不太理解你说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