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660M-B 提取BIOS 除了编程器 有什么软件能提取出来吗

楼主(2023-08-29):
请教一下 V星B660M-B 提取BIOS 除了编程器 有什么软件能提取出来吗

网友A:
PRO B660M-B,比如7D45v1E版本的 BIOS,你下载后,那个名字为“E7D45IMS.1E0”的就是BIOS文件,用MMTool软件能直接打开,为什么你还要提取呢?
https://www.msi.cn/Motherboard/PRO-B660M-B-DDR4/suppor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 B660M-B,比如7D45v1E版本的 BIOS,你下载后,那个名字为“E7D45IMS.1E0”的就是BIOS文件,用MMTool软 ...

提取修改过的 在刷回去 机器台数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取修改过的 在刷回去 机器台数比较多

BIOS备份工具

网友:
能提供一下地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_Backup_TooKit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345239-1-1.html

谢谢 我下载试一下看看

网友(2023-12-06):
引用 网友A:
PRO B660M-B,比如7D45v1E版本的 BIOS,你下载后,那个名字为“E7D45IMS.1E0”的就是BIOS文件,用MMTool软 ...

官网的文件笔记本能直接刷BIOS吗 还有刷bios失败了 笔记本卡机连电源灯啥的都不亮了 啥都没反应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