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华硕FX506H笔记本装系统找不到硬盘

楼主(2023-08-29):
华硕FX506H笔记本装系统找不到硬盘,没有驱动器,下载一个到U盘,运行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没看懂 是硬盘用u盘的驱动器读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是硬盘用u盘的驱动器读取么

装系统找不到驱动器的时候用U盘装的驱动器

网友(2023-10-04):
就正常装  用PE注入驱动就好了 11代以后有VMD的驱动 要不安装上win10一直卡住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