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电源灯亮黄灯不充电不开机

楼主(2023-08-29):
故障现象:电源灯黄色长亮,把电池拔掉重插后,先亮红灯,然后几秒中变长黄灯长亮。接电源不充电不开机
故障原因:typec芯片损坏导致

9月1日更新:有回复说芯片带程序,我订了两个拆机芯片,芯片型号是:TDP8S300,等芯片到了焊接测试再来回帖。
9月3日更新:更换芯片后,故障现象不变

网友:
替代芯片 型号能不能给个

网友:
就喜欢这种 能看见的

网友:
烧糊了还能看到型号吗

网友:
这个带程序,上次为了一个芯片150买了一个料板。。唉

网友:
加分了,现在的机器各种芯片真的麻烦,,

网友:
这个芯片也带程序的?

网友:
换了料估计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这些问题好明显,轻轻松松就能修了。最怕隐藏问题

网友:
电源灯黄色长亮,把电池拔掉重插后,先亮红灯,然后几秒中变长黄灯长亮。接电源不充电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