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190WL显示器暗屏无背光维修

楼主(2023-08-29):
接触了这么多显示器,头一次遇到LED灯条损坏的显示器,足够奇葩。起因是显示器暗屏,屏幕有影,但是没有背光,拆下主板发现有一个25V 220uf电容冒顶了,于是更换了一个25v 680uf的电容。
替换之仍无背光,查控制IC定义,对应背光LED的接口,发现背光供电是有的,显然LED不正常,拆屏验证,灯条为侧装的,总长度26cm左右,共30个灯珠。
万用表打二极管档,其中24个灯珠稳定微亮,6个灯珠亮一下就缓慢灭掉。整体看灯珠老化严重。
最后麻烦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灯珠应该是什么规格,供电端19.5v电压,每15个灯珠一组,我看规格应该是7020,但是最低电压也是3V啊,这个能用么。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脉冲供电

网友B:
这种LED灯都好难买到一样的,有的太厚,又放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脉冲供电

灯条能看出来的老化严重,已经拆下来了,能找到合适的灯条就换了,找不到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LED灯都好难买到一样的,有的太厚,又放不进去。。。。。。。。。。

我本想买灯珠,可是我发现这个灯条灯珠根本拆不下来,打火机都化不开焊锡

网友:
灯条和以前灯管一样只是方便剪断

网友:
逼不得已才换灯珠,换灯珠是不耐用的,灯条某宝一大堆的

网友:
换根,单珠难买,整根换,再加个驱动电路

网友:
网上买灯带,有很多

网友C:
万能的宝。。。我换过各种显示屏背光。。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能的宝。。。我换过各种显示屏背光。。都能找到。。

液晶电视的就换了,这显示器,好的也就50块钱,花30去换个背光,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
换一个差不多的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