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微星b150迫击炮mo

楼主(2023-08-29):
本人小白,微星b150迫击炮mos管发烫,拆除后找不到型号,能用哪种mos管替换

网友A:
发主板版号和MOS管的位置图,也许能告诉你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主板版号和MOS管的位置图,也许能告诉你型号。

行回去拍给你

网友:
V星的b150迫击炮

网友B:
我下载一个图,左下角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一个图,左下角处,谢谢

红色圈起来的就是芯片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色圈起来的就是芯片的型号。

谢谢!马上买个更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色圈起来的就是芯片的型号。

感谢马上买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