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里的

楼主(2023-08-29):
哪位知道,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里的,BIOS怎么下载?
iOS

网友:
在搜索框中输入机器型号,找到BIOS文件点击就可以下载,然后用编程器写到BIOS芯片。

网友:
双击和右键是下载不了的,哪位知道怎下载?谢谢参与!

网友:
徐老你好,BIOS文件点击跳转到了要打开的点位图窗口,不知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