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GT不触发,换桥历险记之包上机也有坑

楼主(2023-08-29):
华硕FX50GT不触发,换桥历险记之包上机也有坑
故障:学生拿过来说,玩游戏玩着突然就没了,预判是显卡烧了(大意了)
哈哈哈,拆机测试,待机电压都有,电池、bios,全部都来了一套
然后开始插图纸和点位(这两个论坛都有人上传了)
没有短路,ec开机信号发给桥了,桥没动静;sr40b这个桥容易出问题。

(------------来两张高清图-----------------)

准备定芯片,之前定过一家,包上机的,一装上去哗啦啊的就好了,这次选着同一家
客服说给我发一个测试版的(价格一样,我说要SR40B,到货后直接装上机...................................丢)

测试所有阻值正常,上电;3v、5v 1.8v都在跳,以为是我的示波器和万用表接触不良;一般跳的话后级短路可能性大,检查了大半天没发现问题
刚好,还有一块其他的主板,桥也是SR40B;测试阻值30左右(这台跳的在10左右,刚开始大意没注意以为是温度高的原因阻值低)

心凉了半截,不用怀疑了,购买的桥有问题,拆下正常了
联系商家(这个包上机的芯片有问题,经典来了,。。包上机是包功能正常;不开机、或者其他问题是不包的)
只能换一家贵的到本本家,重新订购了

顺便曝光下这个卖家(大家一定要到货后,测试所有供电脚阻值针不正常,太低了不要安装不然得亏裤子了;一次洗脚按摩没了

网友:
占用,一楼,芯片到后,再公布维修结果

网友A:
这家芯片也不顶,以前买过。看你的运气如何

网友B:
这个150买新的、不是原型号、嘎嘎好、只要是桥问题、目前没有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家芯片也不顶,以前买过。看你的运气如何

上次第一次买的,一次亮;谁知道第二次;直接发坏的
大意了,没测试
直接到货检查没少点,镜面没破损,直接装了

网友C:
40B这个还好吧,2C4  30W买到坏的几率更高

网友D:
换桥的本本报价上要多加200,一不留神就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桥的本本报价上要多加200,一不留神就亏了

是的,这个再有问题,要亏血本了

网友E:
第二次买的本本芯片张的,是不是多加了30元,保上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150买新的、不是原型号、嘎嘎好、只要是桥问题、目前没有翻车、

跟谁家买,有推荐吗

网友:
我买显存,找了两家都是第一次发坏的,联系了才补发好的给我,芯片坑很多

网友F:
魔鬼电脑ic俱乐部挺好,以前在小郭本本芯片,不咋地

网友(点评):
魔鬼电脑ic俱乐部,这个店的芯片质量很好,我所有的IC芯片基本在他这里买的,比其他店的偏贵,但质量有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次买的本本芯片张的,是不是多加了30元,保上机?

不包啊,网上包上机也是套路啊,上机了就是你焊接焊坏的,客服会给你说:发货前我都测试了都是好的
这家老店,信誉高点

网友:
还是找信用高的

网友G:
换这个桥怎么也得500起,低于这价格没法做

网友:
小猪芯片也还可以,发过好几个桥片,一次搞定

网友:
哪家卖芯片的都差不多,有时给你好的,有时给你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这个桥怎么也得500起,低于这价格没法做

刚好5;希望两个能好吧;这个芯片我都不敢堆货
;上次看有个帖子换了4个才好;内裤都没了

网友:
绿色的字体看着费事!

网友:
太巧了,我前几天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坏的那个也是一直跳

网友:
欸没办法

网友:
我都是直接买新的 测试的不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魔鬼电脑ic俱乐部挺好,以前在小郭本本芯片,不咋地

他家的芯片也不咋地,买剪板EC第一次给我发个短路的,第二次给我发拆机重焊的。还以不是搞维修为由,说分不清短路和拆机的

网友:
10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他家的芯片也不咋地,买剪板EC第一次给我发个短路的,第二次给我发拆机重焊的。还以不是搞维修为由,说分 ...

没说,说两句直接开始怼人了;恼火了直接退,慢慢跟他耗;

网友:
我是在鑫城达哪买 的,一直合作,价格稍贵不过超级稳,没翻过车,而且是全新的,不过我到手都换有铅的,所以工序都麻烦,而且是包上机,有问题一般都让我退的,他们市场都有测试架的,测CPU,显卡,南桥都能测的,关键钱给够,100多做梦买到什么好货,是概率性问题了,良品率很低了

网友:
这家在8年前已经列入黑名单了

网友:
175 这个价可以买全新原装的了  干嘛要买测试的呢   全新原装的 闭着眼睛装 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B这个还好吧,2C4  30W买到坏的几率更高

2C4  30W 这两个有段时间我都被坑的怀疑人生了:@

网友I:
我觉得你话多了,千万别说阻值低短路不开机之类,就说不能用。   就说原来好好的,他要是问为啥要换?就是死机或USB不能用

网友:
sr40b 全新的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你话多了,千万别说阻值低短路不开机之类,就说不能用。   就说原来好好的,他要是问为啥要换?就是 ...

  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你上机了    就别想退   哪个卖芯片不是这样的

网友:
你我芯片基地货也不错,一直用着很稳

网友:
我只能说买芯片都要靠运气了。深圳几家都买过,有问题都差不多这么说:这芯片出了很多了,没有质量问题的。是不是焊接不好,有没有烘干,主板还有其它问题吧。楼主还好价格可以,我们这边价格太低了,都有换桥恐惧症了。换桥后要是电流不跳,我心也快不跳了。买桥的不良品率差不多都有30%了。奇怪的是同行还在拼命压价格。

网友:
好象就没有哪一家能绝对OK,只是机率高低问题

网友:
这个桥一定要买全新的一定不要测试的测试当时可能没得问题用不久!上次我换一个就用了一周就挂了最后多赔了一个全新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谁家买,有推荐吗

我一般从“小苏本本ic”他家买,到目前没买到坏的,不过我没买过测试,一直是正式版的,价格,略高一点,这桥一般sr2c4,sr40b买正式的一般一做就好,但30w不论买啥版本,好的机率没2c4与40b好的机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