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3606BC电源管理芯不出CPU供电的维修做个笔记

楼主(2023-08-29):
修到一张MS B150的板子, 板号MS-7996 1.3 , 故障现像是不出CPU供电.

电源管理芯片是 RT3606BC , 查芯片资料:
30脚VCC为芯片工作供电引脚,采用5V供电,带欠压检测功能,此脚电压低于4.34V芯片不工作;
52脚PVCC是一个功能供电脚,输出MOS采用19V供电时此脚连接到5V(笔记本), 输出MOS采用12V供电时此脚连接到12V供电(台板);
44脚DVD是输出MOS供电欠压检测脚,此脚电压低于2V芯片不工作;
27脚是开启, 此脚电压高于0.7V开启芯片工作;

芯片的工作流程为:
当30脚供电电压高于4.34V, 44脚电压高于2V, 27脚电压高于0.7V; 芯片开启工作,等待CPU的SVID信号到来,根据SVID信号输出电压.

测得芯片各脚电压正常,根据芯片手册查得16脚为工程测试脚, 此脚直接连接到5V时,  当30 52  44  27条件正常时会输出一个0.8V的供电以测试芯片本身与引脚焊接不良问题;

MS这张板子上有个跳线,短接后16脚会连到5V供电;偿试短接后,有输出0.8V供电;(这儿需要注意,短接要在上电之前,上电之后再短接是不会出0.8供电的)

期间有个现象,在不短接跳线的正常情况下,点开机针后主板上电,然后点开关针5S强制关机,等待2S后再次点开机针就能正常出供电跑码亮机,一断拔掉ATX供电再重新连接后第一次点开机针不出CPU供电. 感觉与供电时序有关,第一次通电时主板上的电容存有余电,当强制关断后第二次点开关针时就能按供电时序走,正常出供电.

接着查手册,发现芯片有欠压保护锁定功能,当30脚VCC供电电压低于3.95V,  44脚检测到的电压低于1.3V时芯片会进入欠压保护并锁定.
但测得芯片这几个脚的电压都正常.于是猜想有没有可能芯片在上电的瞬间30脚 44脚电压过低迫使芯片欠压保护了,欠压保护要生效需要芯片开启了工作的状态下.

看芯片手册发现了如下的芯片内部框图:

开启信号与保护信号在芯片内部分为两路.说明这个芯片要正常工作开启信号到来之前30脚的VCC供电与44脚的DVD电压检测都要达到要求.
猜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在开启信号提前于30脚与44脚的检测信号之前到来, 当30脚与44脚的检测信号到来之后芯片开启工作,结果因为刚上电, 30脚与44脚的检测信号电压不稳迫使芯片进入欠压保护锁定状态,当强制关机后第二次点开机针开机时,由于主板上的滤波电容还存有电所以能正常工作.

于是准备测试一下.找到主板图纸电源管理芯片开启部份,强制拉低电源管理芯片的EN,等上电后再使EN为高电平

在这儿我采用的办法是短接G1到地,上电后测得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依然有3.3V. 想必到这儿大家都知道,这个2N7002复合管坏了,使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提前于30脚与44脚的检测信号.
更换2N7002后故障排除.

在这总结一下,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内部的供电检测与开启逻辑有要求.供电检测稳定后才能发出开启信号,不然芯片容易保护锁定.

还有一个问题是个人的惯性思维,一般认为只要供电条件满足,有了开启信号芯片就应该能正常工作, 以前修CPU供电涉及到开启信号不稳的情况都是直接拆了开启控制管子完事,但碰到这种电源管理芯片的情况下不能简单一拆了事.

贴子看似简单,但维修其实花了不少时间的,期间换过电源管理芯片,换过频率设定电阻,最后得于根据强制关机后再二次开机能正常出CPU供电并走码亮机这个现象分析与假设才终于找到是EN的开启控制管子损坏,造成EN信号提前发出.

上面贴子中短接G2到地, 是写贴子时写错了,确实是短接G1到地,已经改正过来.
在此感谢大家的指正,就不一一回复大家了!

 会员605939300鑫豆2026-4-11 15:05
 会员74830300鑫豆2026-4-10 15:24
 会员949414300鑫豆2026-3-29 14:38
 会员534446300鑫豆2026-3-24 12:23
 会员241543300鑫豆2026-2-3 12:35

网友:
太厉害了,我有个板也是不出CPU电压,还没修出来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条理明确,。

网友:
我上次是25脚和26脚上拉不正常,只有0.06V,通常VDIO通过VCCSA或者VCCST上拉 发现是下面这三极管没有导通 直接短

网友:
高手啊,思路清晰,这样的问题都能修出来,佩服啊。

网友:
这里有点不懂, G2接地,vrm en 本来就是高了啊,

网友:
学习了,很有见解

网友:
“短接G2到地,上电后测得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依然有3.3V”,应该短接G1或者是D2到地,,才会强制拉低VRM_EN吧!

网友:
可能是楼主写错了 G1接地写成了  G2接地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厉害

网友:
rt3606bc有几块板子CPU电压不出都没好

网友:
这个是高手,分析思路清晰,把时序讲得也很详细。。。。。。。。

网友:
龙叔这么忙还出来授课

网友:
龙哥威武霸气

网友:
龙叔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分析的详细哦

网友:
太厉害了,多一些这样的笔记,大家就都有机会成为高手了

网友:
直接拆了复合管就行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谢谢分享了。

网友:
思路清晰,调理明确,
楼主把时序都理透了个遍。
太厉害了,赞一个

网友:
太复杂的我一般直接放弃了

网友:
研究得不错,有耐心,我就没那个耐心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极了!

网友:
今天刚好遇到此故障,一分钟不到就确定了故障点。没这么复杂,也有可能是我修太多的原因。

网友:
V星影驰七彩虹最爱用这个。

网友:
。在/tiny/commands,用记事本编辑它。你这样一问,我有点怀疑这些下载的人有没有运行成功,也没有提这事

网友:
无cpu供电的难修哦哦

网友:
思路清晰,有这样得分析能力干起活来真快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拆掉mos管不装可以吗?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666、888

网友:
这份笔记分析很到位,期待拜读更多的精品。

网友:
所说的16脚接5v,输出0.8v的电压,请问是那里输出的电压名称是什么我?

网友:
干货阿,感谢分享

网友:
大师你是思路清晰的修,而我是晕呼碰运气维修

网友:
技术分析到位,看过文章,再遇到这个芯片就O了

网友:
学习思路,学习方法。

网友:
老板好细心写的这么详细 一看就是一个利落人

网友:
直接拆 Q14可以吗?

网友:
威武
这个问题以前修供电的时候碰到过,也是示波器才查出来。
供电和开启的时序很重要。

网友:
月月饼,0.8v是由那里输出的没有看明白

网友:
这种才是干货,个人认为加精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早就截图收藏好了。

网友:
就喜欢看高手发的帖子真厉害

网友:
分析的详细,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技术就是好

网友:
这理论太到位了·····

网友:
这必须要充钱支持·

网友:
修到一张MS B150的板子, 板号MS-7996 1.3 , 故障现像是不出CPU供电.

电源管理芯片是 RT3606BC , 查芯片资料:
30脚VCC为芯片工作供电引脚,采用5V供电,带欠压检测功能,此脚电压低于4.34V芯片不工作;
52脚PVCC是一个功能供电脚,输出MOS采用19V供电时此脚连接到5V(笔记本), 输出MOS采用12V供电时此脚连接到12V供电(台板);
44脚DVD是输出MOS供电欠压检测脚,此脚电压低于2V芯片不工作;
27脚是开启, 此脚电压高于0.7V开启芯片工作;

芯片的工作流程为:
当30脚供电电压高于4.34V, 44脚电压高于2V, 27脚电压高于0.7V; 芯片开启工作,等待CPU的SVID信号到来,根据SVID信号输出电压.

测得芯片各脚电压正常,根据芯片手册查得16脚为工程测试脚, 此脚直接连接到5V时,  当30 52  44  27条件正常时会输出一个0.8V的供电以测试芯片本身与引脚焊接不良问题;

MS这张板子上有个跳线,短接后16脚会连到5V供电;偿试短接后,有输出0.8V供电;(这儿需要注意,短接要在上电之前,上电之后再短接是不会出0.8供电的)

期间有个现象,在不短接跳线的正常情况下,点开机针后主板上电,然后点开关针5S强制关机,等待2S后再次点开机针就能正常出供电跑码亮机,一断拔掉ATX供电再重新连接后第一次点开机针不出CPU供电. 感觉与供电时序有关,第一次通电时主板上的电容存有余电,当强制关断后第二次点开关针时就能按供电时序走,正常出供电.

接着查手册,发现芯片有欠压保护锁定功能,当30脚VCC供电电压低于3.95V,  44脚检测到的电压低于1.3V时芯片会进入欠压保护并锁定.
但测得芯片这几个脚的电压都正常.于是猜想有没有可能芯片在上电的瞬间30脚 44脚电压过低迫使芯片欠压保护了,欠压保护要生效需要芯片开启了工作的状态下.

看芯片手册发现了如下的芯片内部框图:[/co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503324300鑫豆2025-4-29 12:03
 会员190126300鑫豆2025-4-27 09:25
 会员106781300鑫豆2025-4-24 14:39
 会员793762300鑫豆2025-4-23 16:24
 会员1239517300鑫豆2025-4-22 19:19

网友:
欠压保护要生效需要芯片开启了工作的状态下.

网友:
不错呦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666

网友:
有一些问题就要双通道对比才能看出来猫腻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个大难点,感谢分享

网友:
厉害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精品文章!!!

网友(2023-09-28):
感谢大师讲解思路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今天就修这个缺bios的板。#

网友:
学习中。又一次好的经验。

网友:
收藏了,下次再看

网友:
思路清晰,条理明确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23-10-31):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
学习!我也想成为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多谢分享!

网友:
没有鑫豆看不完,太遗汗了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条理明确

网友:
学习了,很有见解 技术好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好像就V星的会这样,以前H55碰到过,碰巧发现的。尽管很奇怪,在我反复验证下确实是这样。
后来反正碰到V星H55板子无CPU供电,EN有,我就换管子,然后就好了,也不深究什么原因了。

网友:
没想到H110也有这个毛病,楼主分析的很好。解决了我对这个板子的一些疑惑。

网友(2023-12-25):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
0;
00……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