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YOGA 2017 i7 触发掉电0.146 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2023-08-29):
X1 YOGA 2017 i7 触发掉电0.146 有没有遇到过 版号 16822-1

网友:
9路电压都正常产生,没有短路

网友A:
如果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要测是不是有复位。如果有复位,可以把复位强行拉地看还会不会掉电。还有要测二级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大概率又是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要测是不是有复位。如果有复位,可以把复位强行拉地看还会不会掉电。还有要测二级 ...

测那个复位信号呢

网友:
yoga这货 修不成

网友:
复位正常吗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要测是不是有复位。如果有复位,可以把复位强行拉地看还会不会掉电。还有要测二级 ...

还在吗 要拉低那个复位信号

网友:
躺平呀,还没有修好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估计cpu又完了。

网友:
这种板子太薄,u不太好打

网友B:
要测那个复位信号呢,可以说出来吗

网友:
有图纸仔细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测那个复位信号呢,可以说出来吗

应该说的是PLTRST吧

网友:
卖你个全新主板吧

网友(2023-11-11):
不太好修,资料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