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GAB85M-D2V R2.0图纸

楼主(2023-08-29):
其它版本都参考过,发现不一样,有个位置希望能提供原版图纸确认一下,因为参考的图纸,参考过很多个版本发现根本不一样,找不找不到元件标号。谢谢了。

网友:
鑫智造里面没有你要的图纸么?

还不快来试试鑫智造图纸?维修资料领域全,包含手机、平板、电脑、MACBOOK、无人机、游戏机、汽车电脑板等,内容丰富,有标注图、原理图、点位图、板层走线、通病案例...,可自由添加维修标注、云端存储永不丢失,每日更新,不绑定电脑和IP,支持超过8种语言,支持资料定制,更有店铺维修员账号管理功能。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
需要左下角有联系方式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顺便 把维修过程 说一下。检测待机电压不正常,发现P_EN信号也不正常,由于是参考图纸 图纸表示这个电路所有配件没有装,导致忽略了,走了很大一段弯路,结果修不出来,后来才回想起来是不是图纸有问题,然后参考点位图和实物,由于元件是在电池座下面,没有发现,为防止误判才上论坛求助找图纸的,最后是跑线才发现电池座下面有几个元器件,技嘉修的少,所以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