筛选到了能添加进联想IS8XM和IS7XM主板BIOS的Nvme.ffs、NvmeSmm.ffs、NvmeInt13.ffs

楼主(2023-08-30):
前些天发了一个帖子,研究了一下3个文件Nvme.ffsNvmeSmm.ffsNvmeInt13.ffs,当时都失败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5593-1-1.html

这次从精粤主板BIOS里提取这3个文件后,添加到联想IS8XMIS7XM主板BIOS(联想主板BIOS芯片容量够大,不存在空间不够的问题),用CH341A编程器刷入后,可以从nvme固态硬盘启动。

BIOS_Backup_TooKit备份BIOS文件,MMTool打开后发现3个文件已经在BIOS里面了。

原本以为成功添加这3个文件后BIOS启动项里会显示固态硬盘的品牌型号。但很遗憾,还是显示不出来(只看到Other Device左侧有个箭头)。联想主板都是这样吧。

总结,英特尔678 系列主板搭载的基本都是AMIAptio4 BIOS,后面上市的主板基本都是搭载新一代的AptioV BIOS,所以新、老主板BIOS里的nvme模块不兼容。即使都是Aptio4 BIOS,不同品牌主板之间Nvme.ffsNvmeSmm.ffsNvmeInt13.ffs模块能否匹配,也要碰运气。

网友A:
补充一下,研究发现从精粤H61、B75、H81、B85主板提取到的Nvme.ffs、NvmeSmm.ffs、NvmeInt13.ffs这三个文件的兼容性比较好,将其添加到华硕、梅捷、联想主板的BIOS (注意是AMI的Aptio 4 BIOS,对应着英特尔6、7、8系列芯片组)里后,能实现nvme固态硬盘启动。
查了一些资料,发现目前只有XiaoFengNvmExpressDxe单一模块或Nvme.ffs、NvmeSmm.ffs、NvmeInt13.ffs三文件的组合能使一部分主板的BIOS启动项里显示固态硬盘的品牌型号,而插入通用模块NVMeExpressDxE或压缩版模块NvmExpressDxe_Small_Compressed后BIOS启动项里显示不了固态硬盘的品牌型号。

网友(2023-10-24):
我也来看看能用不

网友:
需要两分才能,xia  zai,在这里shui以下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研究发现从精粤H61、B75、H81、B85主板提取到的Nvme.ffs、NvmeSmm.ffs、NvmeInt13.ffs这三个文件 ...

这三个模块在华硕和梅捷主板上可以识别SSD型号吗?xiaofeng的模块在哪些主板上能识别SSD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模块在华硕和梅捷主板上可以识别SSD型号吗?xiaofeng的模块在哪些主板上能识别SSD型号?

Xiaofeng的NVMe模块,我记得在微信上看过一篇推文,说他的模块能让一部分主板识别固态硬盘型号。但他的NVMe模块我用的很少,只在两块主板上用过,但也是识别不了固态硬盘。
要识别固态硬盘型号,最好是用相同品牌主板里的三模块。可以肯定的是,技嘉、华硕、映泰的主板添加三模块后,是能识别固态硬盘型号。V星、惠普的主板添加三模块后,是显示Windows Boot Manager。华擎主板,我记不清是Windows Boot Manager还是Hard Drive,反正识别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iaofeng的NVMe模块,我记得在微信上看过一篇推文,说他的模块能让一部分主板识别固态硬盘型号。但他的NV ...

感谢你的反馈!算了,不费劲折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反馈!算了,不费劲折腾了

你的主板是华硕和梅捷吗?我这有它们的三模块。华硕是肯定能识别固态硬盘型号。梅捷要看它的主板是否支持识别固态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板是华硕和梅捷吗?我这有它们的三模块。华硕是肯定能识别固态硬盘型号。梅捷要看它的主板是否支持 ...

hp q87,所以我问你hp h97的模块怎么样?看来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板是华硕和梅捷吗?我这有它们的三模块。华硕是肯定能识别固态硬盘型号。梅捷要看它的主板是否支持 ...

刚才百度一下xiaofeng的单模块,好像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板是华硕和梅捷吗?我这有它们的三模块。华硕是肯定能识别固态硬盘型号。梅捷要看它的主板是否支持 ...

xiaofeng改过华硕的三模块,是能识别设备型号,可能兼容性不好,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p q87,所以我问你hp h97的模块怎么样?看来是不行的

惠普Q87,可以参考我这个惠普IPM87-MP的帖子,显示的是Windows Boot Manager。刷NVMe之前没有,刷进去后才有。我发两张图,可以比对一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9278-1-1.html
惠普、戴尔、联想这些品牌机,都不会把主板的BIOS做的那么细致。
惠普H97的三模块我这有,你想试一下,我也可以发给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Q87,可以参考我这个惠普IPM87-MP的帖子,显示的是Windows Boot Manager。刷NVMe之前没有,刷进去后 ...

谢谢!不用了,我不想麻烦去改了,现在用着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2024-01-29):
为什么华硕的H81M-E修改nvme后,pcie的延迟时间是0.3ms,更sata sdd的延迟时间一样。而amd880主板修改后,延迟时间正常。

网友(2024-03-07):
三文件的好还是单文件的好?

网友:
明天按大神们的试一下

网友:
三个nvme 模块就是可以显示Nvme硬盘型号,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在bios里开启网卡ipv6和ipv4,我也是研究了好久,发现这三个nvme模块其实是跟主bios 有关,主bios 里面要有一个兼容模式,只要有这个模式存在,就很容易成功,没有这个功能就是添加进去,也是不能引导系统。三个nvme模块和xf还有通用有些不一样。三个模块显示出来比较直观,简洁,在bios下只会显示出一个windows boot manager,xf显示出来信息多,看起来很杂,会显示出三个信息,一个是windows boot manager 还有一个是uefi os 另一个就是nvme硬盘。通用就是丐版,也是会显示三个,但三个没有任何信息,其实正能引导系统只需windows boot manager , 但xf上uefi Os也能引导系统。

网友(2024-06-08):
新用户正需要这个

网友:
新用户报个到

网友:
非常需要这三个模块一用

网友(2024-12-08):
thinkstation d30   4353  刷了 NVMeExpressDxE.ffs  ,用pcie 转 m.2  可以 关闭 csm 启动了。但是在 lenovo  logo 界面 很慢。   再刷 三文件  和   xiaofeng  试试。

网友(2025-01-07):
膜拜大佬

网友:
下载需要2分

网友:
本论坛主页右上角,有个“签到”,点进去签到后,会得到积分。每天签到,都会有积分。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