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喷墨打印机,开机提示错误

楼主(2023-08-30):
爱普生喷墨打印机,开机提示错误

网友A:
有错误,查纸传感器,喷头传感器,废墨垫计数等,查主板缆线接口。

网友:
电脑看下错误代码么

网友:
需要看开机时序。

网友:
错误代码是多少,有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2023-11-02):
引用 网友A:
有错误,查纸传感器,喷头传感器,废墨垫计数等,查主板缆线接口。

进纸搓纸轮损坏卡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