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atx电源,主控芯片est7

楼主(2023-08-30):
电脑atx电源,主控芯片est7502c,待机情况下各脚电压正常,绿线,紫线都有5v电压,短接绿线开机,输出电压超低,3.3v只有1.8v左右,5v只有2.6v左右,12v只有7到8v左右,est7502c的16脚电压1.8v左右,1 2 3脚电压也低,我用可调电阻代替16脚到地电阻,让16脚电压达到2.38v,可是输出电压还是没有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望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台式机维修 笔记本维修 手机平板维修 服务器维修 工控设备维修

网友A:
电压低应该检查电压反馈电路TL431这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低应该检查电压反馈电路TL431这部分。

有个tl431,我测量1,3脚电压都是2.2v,1脚基准不应该2.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tl431,我测量1,3脚电压都是2.2v,1脚基准不应该2.5v吗

是啊!把431换一下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个tl431,我测量1,3脚电压都是2.2v,1脚基准不应该2.5v吗

另外还有431的上下两个电阻也要测量,数值不对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有431的上下两个电阻也要测量,数值不对就换。

谢谢,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有431的上下两个电阻也要测量,数值不对就换。

431换了还是一样,3.3输出电压都没有2.5,只有1.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