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芯片型号

楼主(2023-08-30):
修了一个ap电源芯片烧了好几个,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
看图纸啊 或者主板型号发来我看看

网友:
爱快IK-X5

是一个ap。估计不会有图纸吧

网友:
TI有这种封装的,我也经常用。没必要看是什么型号的,引脚定义很容易查清的

例如那个VIN和LX都很清晰了。LX接的电感,旁边接了几个电容的明显是VIN

GND用万用表查,然后剩下的引脚就是EN、FB(如果是固定电压输出的,就不是FB,可能接地或悬空或其他的)

你把背面的位置过孔看看连接的是不是电阻,是电阻的话,就是FB可调电压输出的,反馈引脚来的。然后把引脚定义去找一下各家这个封装的,这种供电不会大的,绝对不会超过1A,所以代换的一大把

你的这个丝印的风格,90%的机率是MPS的电源IC,SOT-563封装的

对于这种不要浪费时间去找对应的型号,当然有些通用的丝印一下子很容易找到

这种不容易找到的,先拆电感,测量电感位置两端是否短路。没有短路,就找引脚定义找芯片代换,有短路,先修好短路再考虑芯片。后级如果不断路了,可以单独飞线供电,看是否能工作。能工作再找芯片维修,或者改电路。这个很容易,零难度,内部大把空间

不用死磕什么型号,绝对是浪费时间

网友:
不知道MP1653GTF引脚定义是否能匹配

网友:
卖芯片的人应该知道吧。。。。。。。。。。

网友:
确定输入和输出电压,搞个DC-DC模块搞定。

网友:
看图纸啊。。。。

网友A:
问题是一个板上上好几个,不能都外挂dc模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一个板上上好几个,不能都外挂dc模块吧

先拆电感,测量前后级是否有短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拆电感,测量前后级是否有短路问题

已确定芯片都坏了。,前级隔离电源坏了电压高后级dc芯片都爆了,就剩我拍照这个没爆了

网友:
网站查不到吗?

网友:
目测跟MP1653GTF差不多,买了10个回来试试看看

网友C:
可以借鉴一下这个图

网友:
卖芯片的人应该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借鉴一下这个图

已经确定了换MP1653GTF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2023-11-21):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