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x8DTL-6内存报警

楼主(2023-08-30):
刚开始一个cpu还能点亮,后来怀疑主板受潮了,放烤箱烤了半个小时,也就60度左右。拿出来就报内存错误,5短一长循环报警。不插内存也报,检测内存电压都有,唯独缺168脚复位电压。另pcie复位也是有的,因为两个cpu都一样的故障,问题应该不是出在cpu上,不知道怎么查io还是查北桥或南桥。
另外想刷一下bios试试。检查开机时bios cs引脚有电压波动两次,应该是读了bios数据了。这个主板是焊死的sop8芯片,另外主板阉割了bmc,只能拆了刷吗?
官网资料说用u盘可以刷,试了不管用。求解。。。

另附上说明书一份,和W83527HG资料。

MNL-1137(x8dtl-6).pdf

网友:
是不是电容烤干了,

网友:
不值得修了,劝客户换板自己还能赚个装机费,再说服务器板我从来不修,因为怕修好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