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FPC芯片供电

楼主(2023-08-30):
大家帮看看这个FPC芯片VCC为多少开始工作,现在是16V,没有输出。

网友A:
16V是正常电压,条件都满足却没工作的话得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V是正常电压,条件都满足却没工作的话得换芯片。

是的,芯片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16伏左右,不查FB反馈分压电阻阻值和电压?那是最容易出故障的地方。

网友(2023-10-07):
感谢分享!学习了!

新芯箱硬88 -5

网友:
PFC不是FPC

网友:
摇杆鼠标才能用

网友:
学习一下,还是按照文档来

网友(2023-11-15):
惠普的图纸也恶心了,好难找。。。。。。。。。。。。

网友:
是的,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