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量产,有坏道

楼主(2023-08-30):
求助量产工具,台电360G,型号:SD360GBA850

网友:
这个不好找吧,售后可能还不愿意放出来,

网友:
try to open parikel id with "smi flash id" to get firmware version

网友:
这个牌子的不好用,u盘的话比一般杂牌都比不上。

网友A:
有坏道,开卡的时候把容量缩减道320或者256 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坏道,开卡的时候把容量缩减道320或者256 应该可以

单个内存颗粒是256G的,前几天已成功量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