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小弟的cih81m主板

楼主(2023-08-30):
各位大佬,小弟的cih81m主板开机后不停重启,这是什么问题啊?
重启
主板

网友:
电脑不断自动重启,可用这几个步骤逐一排查:
1、电源插座是否接触不良
2、电源按钮是否有故障
3、主机电源是否有故障
4、检查内存
5、检查硬盘
6、检查显卡安装是否到位
7、检查cpu和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