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做个笔记,xp激活提示问题

楼主(2023-08-30):
老古董的xp,提示硬件变更,要重新激活,输下面的命令行就行

网友:
估计很难用上了,记录下。

网友:
虽然几乎用不上,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神KEY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还得是用VOL免激活版本

专用系统,还是英文的,不能换

网友A:
xp还得是用VOL免激活版本

网友:
xp有算号器的

网友:
这好久不见人用了

网友B:
输入的命令是,立即重启的意思

激活XP,重启一下就OK了?

这,瞎扯淡的吧,

网友C:
这个还在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的命令是,立即重启的意思

激活XP,重启一下就OK了?

这,瞎扯淡的吧,

注意看,命令可不是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在折腾。。。。

不折腾不行啊,专用设备,换电脑五万。

网友:
需要激活就进系统再激活一次呀,你关机了之后还会再提示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