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N20C1 开机黑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求大师指点

楼主(2023-08-30):
宏碁N20C1 玩游戏突然黑屏,现在外接显示器正常求大师指点

网友:
看下屏幕是暗屏还是不亮。

网友A:
查屏接口条件啊。正常换个屏试试

网友:
这个测的就多了先看屏供电,开启

网友:
换了个屏,亮了一下 ,现在拆了屏 ,不触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屏接口条件啊。正常换个屏试试

换了个屏确实开机了亮了,后来把屏幕拆下来 ,按回去了现在是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个屏确实开机了亮了,后来把屏幕拆下来 ,按回去了现在是不触发了

屏不能有电时插拔

网友C:
经验告诉你可以,但很考验手法,一般人不建议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验告诉你可以,但很考验手法,一般人不建议尝试

前提是断了电操作的

网友:
查一下屏接口的几个信号!

网友:
原来小问题我,变成大故障了,带电插屏线桥会坏的,

网友:
查一下屏幕接口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