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L3118搓纸杆齿轮转,搓纸轮不转,不进纸。

楼主(2023-08-30):
我第1件事就是根据通病,换掉了搓纸杆右侧的齿轮,原齿轮有缺口。顺便又换掉了两个搓纸轮皮套。然后我发现进纸板上掉了一个小弹簧,但是我找不到这个弹簧是哪里掉的(不是进纸传感器弹簧,那个没掉),我反复查看我拆机的照片,发现刚打开机盖的时候,这个弹簧就已经掉在这里了。所以也不是我弄掉的。
现在的故障是搓纸齿轮转,搓纸轮(皮套这头)不转,不进纸,报卡纸。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这种帖子也发,小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帖子也发,小白吗

既然是小白问题,说明大部分人都会啊!你都舍不得教一下啊!

网友:
   换一套搓纸杆离合器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小白问题,说明大部分人都会啊!你都舍不得教一下啊!

齿轮里面的,左边齿轮里的